[求助] 芯片测试发现问题,晶振占空比对时序是否有影响

楼主(2017-03-24):
芯片测试发现:不降频,不降压,clk接函数发生器,接口时序正常,但是接晶振就不正常了。。。。。                    不降频,降压,clk无论接函数发生器还是晶振,接口时序都正常。
  这说明晶振产生的时钟导致设计hold出现问题,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问:晶振产生的时钟,如果占空比不一致,是否会导致我hold问题?

网友:
看设计是否采用正负边沿吧,都用正的,没影响。正负都用,有影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的设计都是clk上升沿触发,所以不会对时序产生影响。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:晶振产生的时钟导致设计hold出现问题的呢?

网友:
频率准吗?

网友:
理论上是不应该有影响的;公司用的emu仿真,采下来的波形别说占空比,两个时钟周期都不一样,也能正常跑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