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ndgap启动电路异常启动???

楼主(2017-03-24):
本人搭了一个启动电路,但启动异常。VREF设计为602mV,最终VREF也达到了602mV,但中间有一个无法解释的过渡状态。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???

网友:
M4的尺寸太小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为啥呀,能详细解释一下嘛???

网友:
M2,M4做的弱了,上拉能力不够,不能把M3很好关断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M4 W/L也不能太大,太大M3还没下拉完成就关断了。真正原因找到了,运放GBW做的比较低,运放建立比较慢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