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A Hspice混合信号仿真问题【求助】

楼主(2017-03-24):
各位大神好,最近在用XA Hspice进行混合信号的仿真,数字部分采用的是veriloga,但是利用Hspice可以跑,用XA就会报错。是不是XA不支持Veriloga呢还是XA跟Hspice的语法不同需要改一下网表呢?

楼主:
我还看到有XA_VCS的混合仿真方法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给贴个教程或者链接,我去看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XA可以支持veriloga-a,但好像xa比hspice的语法检查更严格,比如某些语句多一个空格的话,可能hspice能跑过,但xa就不行。需要看看xa报错的信息是什么。

网友:
XA可以支持veriloga-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