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eset信号是否可以设置为false_path?

楼主(2017-03-24):
set_false_path 问题:
reset信号是否可以设置为false_path?

看此贴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316442&from=favorites中的Q1.1可知上述时钟是同步时钟,按照其说法,如果在工作时,reset信号有效时,时钟信号不翻转,就可以set_false_path
      如果reset信号动作时,时钟也有动作的话,就不能set_false_path
是否可以理解为:clock信号受reset信号影响时,可以定义reset信号为set_false_path;clock信号不受reset信号影响时,可以定义reset信号为set_false_path?

网友:
reset期间把时钟Gate掉,reset释放后好几个周期时钟门控才打开的,就可以设false path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也就是复位影响了时钟就可以设置false_path,对吗?

网友:
异步复位肯定可以设false_path,同步复位要看复位采样出错一拍会不会对功能有影响

网友:
set_max_delay set_min_delay 效果可能比较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多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如果是异步复位,复位信号的延时大小不是很重要吧,直接设置为false_path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