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以下情况是否需要create_genarated_clock,求解疑

楼主(2017-03-24):
首先讲讲我对生成时钟的理解:当某时钟与主时钟存在频率、相位等差异时,需要将其定义为生成时钟;当某时钟通过寄存器、分频器时,其输出时钟应该定义为生成时钟。

可否换个角度理解:

在verilog中,always@(posedge clk_X)中的clk_X的来源,对应到触发器的CP端,这类时钟才能被定义为时钟或生成时钟?

若代码中存在某时钟赋值,如:clk_1<=clk,clk为触发时钟,clk_1并不作为任何触发器的触发时钟,clk_1就没必要定义为生成时钟了,对吗?

又如assign m=clk,m也不需要定义为生成时钟?顶层设计中,模块实例化,模块A的输入端clk_a接模块B中分频器输出端clk_2,代码如:A uut_A (.clk_a(clk_2))是不是只需将模块B的clk_2定义为生成时钟即可?

网友:
初级用法:当你发现时钟透不过去的时候(要经过寄存器、PLL...),设个生成时钟。
中级用法:当你想把其他时钟路径打断的时候,比如clkA、clkB都经过一个2选1的MUX,你想阻止STA时clkB透过这个MUX,就在MUX输出端用clkA生成一个时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理论知道,我上面三种理解是否正确呢?

网友:
对于时钟来说,没有在内部使用的可以不用create,时钟使用时只需要在产生的源头creat即可,模块之间的穿透不需要重新create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嗯嗯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