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保存网表时,出现如下警告,是否可以忽略

楼主(2017-03-25):
本人DC工具为2009  ICC工具为2010

Warning: Verilog 'assign' or 'tran' statements are written out. (VO-4)

Warning: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6 nets to module CIC_recursive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. 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.  (VO-11)

Warning: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94 nets to module Compensator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. 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.  (VO-11)

Warning: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83 nets to module Halfband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. 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.  (VO-11)

Warning: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7 nets to module Digital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. 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.  (VO-11)

执行change_names -hierarchy -rules Verilog和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再保存网表,警告依旧没变,而且在执行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再保存网表,其中三态连线声明tri并没有变成wire型,而是被删除了。这些警告是否有问题?是否可以忽略

网友:
第一个警告最好消掉,因为虽然对你的功能没有影响但是对后端apr会有影响,可能后端会不识别;第二个警告你要先确定你功能有没有被改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对于第一个警告,我在compile之前执行了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和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-all -buffer_constants,综合之后保存网表,警告依旧存在,唯一与不执行以上两句指令不同的是,在变量声明时tri XX不存在了,并不是向书上说的变成了wire XX。您说会对PR有影响,请问是读入网表时会出现什么错误或warning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