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时序分析时出现大量removal违例,求解决办法

楼主(2017-03-25):
时序分析时出现大量removal违例,部分违例如下所示:

removal

   Endpo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lack

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40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2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40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2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41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9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8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9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8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7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6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18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17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7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4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5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3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5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4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7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6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3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2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1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15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16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4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4_reg_34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3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9_reg_33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3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2_reg_31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3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tap22_reg_10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3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tap21_reg_10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3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tap22_reg_9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3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1_reg_37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1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5_reg_37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1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38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1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2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30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27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29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0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28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8_reg_31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11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10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9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12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7_reg_26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14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13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60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36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59  (VIOLATED)

   uut_filter3_v6/M4/mac6_reg_33_/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.59  (VIOLATED)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分析你的复位时异步复位还是同步复位,复位采样出错一拍对你的设计会不会有影响,如果没有,那么这些复位的violation可以false_path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的复位是异步复位,跟时钟没有关系,现在已设置为false_path,谢谢您

网友:
从你的报告中可以看到,这个虽然是异步复位但是代码中这样处理是有问题的,应该是把异步复位信号先同步到对应的时钟域下再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