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设计中存在inout端口类型,Verilog中使用三态门实现,问在DC综合时,该如何写约束

楼主(2017-03-25):
设计中存在inout端口类型,Verilog中使用三态门实现,问在DC综合时,该如何写约束Verilog代码如下:

wire signed[15:0] OCC,GCC;

assign OCC=(WORK==1'b0)?SOCC:16'bz;

assign GCC=(WORK==1'b0)?SGCC:16'bz;

always @(WORK or rst or OCC or GCC)

if(~rst)

begin

FSOCC<=16'b0;

FSGCC<=16'b0;

end

else if(WORK==1'b1)

begin

FSOCC<=OCC;

FSGCC<=GCC;

end

else begin

FSOCC<=16'b0;

FSGCC<=16'b0;

end

网友:
正常的ic设计中,数字的port口没有inout类型的设计,inout的控制在analog端处理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inout类型并不是我的顶层,是在两个模块之间的连接处会用到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同问,楼主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