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,为什么经过电阻分压后的电压非常不稳

楼主(2017-03-25):
如上图这个电路,我想讲3.6V的输入电压经过电阻分压成1.8V,控制两个MOS管的栅极,可是仿真出来的图片是这样的

可以看出控制栅极的电压一直在抖,不是1.8v。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呀?有没有什么比较稳定的二分之一分压电路?

网友:
存在与交换节点的电容耦合。 电容器可以是像Cgs等寄生电容器。

也可能是你的Vdd有尖峰。

网友:
电容耦合的可能性较大
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in到栅极的电容太小,输出电容耦合回去的,输出还带电感了,输出电压的抖动更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