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请教IC617画版图Edit Layers问题

楼主(2017-03-25):
大家好!
最近通过在论坛上的学习,在CentOS 7上装了IC617。
我照着以前IC514的版图教程,把自带的default.tf与display.drf拷到我的工程目录下,
然后新建了一个 Library选的是compile a new techfile,然后选的是刚才拷的default.tf
我想自己编辑layer(新建或者改名),但是在CIW窗口—Tools—Technology File Manager没找到教程里写的Edit Layers选项。
请问大家,IC617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了?网上找一个PDK装上,想改一下里面的Layer名也不行了?
谢谢大家!
3.27更新: 我是想在IC617里新建自定义名称的layer或者修改已有layer的名称,没找到在哪修改,只知道怎么改显示样式。
目前只能在IC5141里根据自己的要求建一个library,然后导入到IC617里。

网友:
没有这样子改过,你是要改名字还是颜色等样式呢?
如果是改样式,在layer table里边,选中你要改的某一层layer,按住“shift”键,同时点击鼠标左键,然后会跳出“Display Resource Editor”窗口,可以对相应的layer进行修改,完成之后保存就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改颜色我会。主要想改一下layer的名字,请问你知道怎么改么?另外,IC514是可以通过 CIW —Tools—Technology File Manager-Edit Layers新建layer的,请问IC617怎么新建layer?

网友(2017-04-28):
同问,期待大神的回答

网友:
直接改display 文件吧,改完重启下IC61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工具我也刚接触。感觉跟cadence操作界面差不多。

网友(2017-07-27):
IC617好像已经没有编辑tf文件的功能了。

网友:
直接改tf 文件

网友(2019-04-09):
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?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,麻烦楼主讲解一下,谢谢啦

网友(2020-04-10):
同样的问题,实在找不到解决方法了

网友(2025-08-07):
求楼主IC4版图相关资料书籍用过618,面的老版本一头雾水,不知道哪个对哪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