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关于乘法的FPGA实现问题

楼主(2017-03-25):
代码如下:module multiplier(
   input clk,

input [5:0] din,

output reg [11:0] dout
    );

reg [7:0] din_reg;

always @ (posedge clk) begin
   din_reg <= din;
end

always @ (posedge clk) begin

dout <= din_reg*36;
//
dout <= din_reg<<5+din_reg<<2;
end

endmodule

问题是:
   有大神说当一个不确定数和一个确定数相乘时,应采用分解法,这样可以有效
节省设计资源,提高设计频率;
   然而,通过综合我发现,用分解法综合后占用的LUT比不用更多,系统最大频率比不用更低。

请大神指教:是不是我上面的试验设计的有问题,还是有其他原因?

网友:
你分解法的表达式有问题。
因为,运算符“+”优先级比“<<”高,你的表达式相当于:
dout <= (din_reg <<(5+din_reg)) << 2;
应该写成:
dout <= (din_reg<<5) + (din_reg<<2);
这样写和 dout <= din_reg*36 比; 综合出来应该一样吧。

网友:
乘法器默认调用了DSP单元吧?

网友:
*36这种简单的乘法未必会调DSP,除非你特别指定了用DSP.
dout <= din_reg<<5+din_reg<<2;
这个写法可能有点问题,
写成
reg [5:0] din_reg;
dout <= {din_reg, 5'b00000}+{din_reg,2'b00};
编译结果应该是一样的,常数如果比较复杂,FPGA实现时还是用DSP,除非DSP资源很紧张。FPGA和ASIC不一样,资源是在那里的,不用也是浪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多谢指教 指出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