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的lab_guide的匹配错误

楼主(2017-03-25):
在做PT的lab guide时,出现如下错误,
pt_shell> restore_session orca_savesession/
Error: Cannot restore the session saved with version 'Z-2007.06-SP3',
       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version 'D-2010.06-SP3-4'. (PTSR-015)
Error: Can not continue.. (PTSR-003)

应该是匹配错误,请问大神如何解决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PT的版本之间是不兼容的,从始至终要是同一个版本,你这个是PT的版本与之前跑的不是同一个,要先退出PT,删除原有的版本,再添加之前跑PT时使用的版本

网友:
没做完不建议切换工具版本

网友(2018-08-20):
樓主有 PT 2008 的 lab guide 嗎?可否共享一下?我搜尋不到,萬分感謝。

我已经找到 PT 2008 的 lab guide 了:
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768120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