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lvs仿真错误求教

楼主(2017-03-26):
Error: No matching ".SUBCKT" statement for 'H1' at line 25 in file‘‘ff.src.net’’请各位大神请教

网友:
vi 看看ff.src.net里边第25行,应该是调用了名为H1的一个subckt,lvs提示的错误就是找不到定义H1的sunckt。你需要确认H1是一颗device or 一个子模块,然后把它的subckt添加进来或者也可以通过include文件的方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大神是从事版图设计的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的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萌萌的大神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网友:
subckt找不到,檢查netlist定義,該include有讀入就可以了

网友(2021-11-10):
大神,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,我不知道该怎么include或者怎么填加

网友:
在导网表的时候  或者再CALIBRE netlist 添加一个子网表定义 一般是empty.sp 一般和LVS文件放在一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