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给电阻画ntap

楼主(2017-03-26):
版图lvs验证后erc报错,显示电阻的nwell未接电位,应该是需要nwell接高电位。版图的元件是由电路直接生成的,元件没有ntap选项,自己画的画nwell没办法拉伸,无法在pimp和nwell中间拉出空间画nimp连出来,求画法!!!

报错电阻

报错电阻

rec错误

rec错误

楼主:
注:电阻最外面的白框为深nwell,再里面的紫框为pimp,红色为diff

网友:
我觉得是你的DNW(深nwell)要画通过nring接到高电位吧!不过这个电阻看起来有点不能理解,既不是单纯的P diff电阻,也不像单纯的nwell电阻,请问device type是什么呀?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diff电阻做在深阱里,直接画一片nwell覆盖所有电阻,然后画ntap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之前看错了,以为中间那段白色的是nwel,那层应该是SAB或者mark layer之类的吧!所以这应该就是一颗P+ diff电阻,建议你把DNW(深nwel)拉大,并画nring,将其电位接到你的高电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多谢!

楼主:
电阻参数

电阻参数
回复 4# Snowy2016 因为是直接有电路生成的电阻版图,所以元件不能拉伸,所以现在我的想法是在深N阱旁边再紧挨着画一个深n阱,在里面画有源区引出来接vdd,关于接gardring的部分我也很不理解,这一部分并不需要gardring,否则从rf元件里可以直接设置ntap,晚上回去试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!晚上试试!

楼主:
在深N阱旁边再紧挨着画一个深n阱,在里面画有源区引出来接vdd,就不报错了。感谢各位的帮助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其实这儿报错的目的就是提醒你DNW(深nwel)不要浮空,否则floating的well会有latch-up风险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嗯,多谢赐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