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两个频谱哪个好

楼主(2017-03-26):
如图,是3阶DSM的输出频谱,输入位宽分别为12位和18位,为什么频谱差距这么大?

楼主:
解铃还须系邻人

楼主(2018-01-07):
好像过去一段时间了,咋还就俺一个人啊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这两个频谱是差不多的,某个频谱值的下限并不影响性能;
但是我还是有点问题:
信号频率那么高?感觉基本没有OSR了啊?为啥还是用DSM呢?
信号频率,采样频率,FFT长度是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有啊,信号频率一点都不高,为0啊,你看到的是杂散

网友:
看来这个是DAC,既然输入信号是零,那么不应该看低频的频谱嘛
你这个直接看1MHz之后的频谱,感觉意义不大啊。建议把横轴从低频开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啥,可否详细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你给的频谱起始频率是1MHz,但是你的输入频率是DC,那么这个频谱并没有看到信号的东西啊
你的输入信号是DC,那么频率就是很低,所以你关心的频带也是低频,你要看看低频的频谱是啥样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