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急求,安全的加密方式

楼主(2017-03-27):
产品被人盗版了,损失惨重,有什么好的方式进行保护了吗?请各位支支招啊

楼主:
就是开发的一款医疗设备,结果出货后不久就发现有类似的产品出现了,程序被盗了

网友:
听起来和MCU的功能差不多啊,这有什么安全性。

网友:
再难分析,线路上的数据也可以看得到吧?怎么会不能分析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说的不错,但如果每次调用的数据和参数都是动态变化的,程序功能做到一定的复杂度,即便线路被跟踪到,也无法分析出逻辑。

网友:
这样的话倒还真不错,还有其它的功能吗?有加密算法吗?

网友:
自己写的是自定义的算法喽,通常也支持DES/3DES标准加密算法的。

楼主:
如果功能有这么强大的话,我觉得安全性还可以,现在的加密芯片都发展这么快了啊什么品牌的比较好用呢,有用过的推荐下吧

网友:
LKT加密芯片,可以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