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问各位大神,有没有可以方便地检查TCL脚本的语法的工具?

楼主(2017-03-27):
本人做TCL的脚本,经常需要花很多时间检查语法的Bug,很浪费时间,用什么工具可以检查TCL语法?或者什么方法可以方便的查处错误。
自己平时做都是一行一行地puts。

网友(2019-11-07):
同问,楼主作为过来人能指点一下吗

网友(2025-08-02):
国产 TclOK 工具可以完成这类检查。比如检查最近流行的 贪吃蛇脚本

TclOK(TM) Script Checker
Copyright(c) 2025, Challensys,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Version:     v2025.06-Alpha3, build 2025/07/23
Date:        2025/08/02 16:23:07 / PID 5223
Host:        wenhengdeMacBook-Air.local / 8 Threads
Launch:      tclok -v snake.tcl -log tclok.log
Feedback:    support@challensys.com

Info: checked out license 'FusionShell-Lint'. (LIC-CO)

checking: set ::grid_size 20
checking: set ::cell_size 10
checking: set ::snake { {5 5} {5 6} {5 7} }
checking: expr int(rand()*15)
( expr ): { int(rand()*15) }
( expr ): <internal> ::tcl::mathop::* 0.5162100800708124 15
( expr ): <internal> ::tcl::mathfunc::int 7.743151201062186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7
checking: expr int(rand()*15)
( expr ): { int(rand()*15) }
( expr ): <internal> ::tcl::mathop::* 0.7671742836157501 15
( expr ): <internal> ::tcl::mathfunc::int 11.507614254236252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11
checking: list 7 11
checking: set ::food {7 11}
checking: set ::direction RIGHT
checking: set ::game_over 0
checking: catch {delete_obj [get_db gui_shapes]}
checking: get_db gui_shapes
<info> line 8: calling unknown command 'get_db', returning result will be unknown.
checking: delete_obj ...
<info> line 8: calling unknown command 'delete_obj', returning result will be unknown.
checking: catch {delete_obj [get_db gui_texts]}
checking: get_db gui_texts
checking: delete_obj ...
checking: proc create_game_area {} ...
checking: proc delete_game_element name ...
checking: proc create_snake_segment {x y} ...
checking: proc create_food {x y} ...
checking: proc move_snake {} ...
checking: proc check_collision pos ...
checking: proc key_control key ...
checking: bindKey Up {key_control Up}
<info> line 116: calling unknown command 'bindKey', returning result will be unknown.
checking: bindKey Down {key_control Down}
checking: bindKey Left {key_control Left}
checking: bindKey Right {key_control Right}
checking: create_game_area
in_proc: expr 20 * 10
( expr ): { 20 * 10 }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200
in_proc: list 0 0 200
in_proc: expr 20 * 10
( expr ): { 20 * 10 }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200
in_proc: create_gui_shape -name boundary -layer M1 -rect {0 0 200} 200\]
<info> line 15: calling unknown command 'create_gui_shape', returning result will be unknown.
in_proc: foreach segment { {5 5} {5 6} {5 7} } ...
in_proc: lassign {5 5} x y
in_proc: create_snake_segment 5 5
in_proc: expr 5 * 10
( expr ): { 5 * 10 }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50
in_proc: set x1 50
in_proc: expr 5 * 10
( expr ): { 5 * 10 }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50
in_proc: set y1 50
in_proc: expr 50 + 10 - 1
( expr ): { 50 + 10 - 1 }
( expr ): <internal> ::tcl::mathop::- 60 1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59
in_proc: set x2 59
in_proc: expr 50 + 10 - 1
( expr ): { 50 + 10 - 1 }
( expr ): <internal> ::tcl::mathop::- 60 1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59
in_proc: set y2 59
in_proc: list 50 50 59 59
in_proc: create_gui_shape -name snake_5_5 -layer M2 -rect {50 50 59 59}
<info> line 34: result of command call is 'UNKNOWN_returned_by_[create_gui_shape ...]', breaking foreach loop...
in_proc: lindex {7 11} 0
in_proc: lindex {7 11} 1
in_proc: create_food 7 11
in_proc: expr 7 * 10
( expr ): { 7 * 10 }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70
in_proc: set x1 70
in_proc: expr 11 * 10
( expr ): { 11 * 10 }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110
in_proc: set y1 110
in_proc: expr 70 + 10 - 1
( expr ): { 70 + 10 - 1 }
( expr ): <internal> ::tcl::mathop::- 80 1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79
in_proc: set x2 79
in_proc: expr 110 + 10 - 1
( expr ): { 110 + 10 - 1 }
( expr ): <internal> ::tcl::mathop::- 120 1
( expr ): <internal> return 119
in_proc: set y2 119
in_proc: list 70 110 79 119
in_proc: create_gui_shape -name food -layer M3 -rect {70 110 79 119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