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编写四个按键控制一个数增减幅度的时候,只有最后一个else if里面的代码正常。

楼主(2017-03-27):
always@(posedge key_rst_debounce or posedge key_sub_debounce or posedge key_add_debounce or posedge key_sub10_debounce or posedge key_add10_debounce)
// always@(*)
begin
if(key_rst_debounce==1)
key_cnt<=`K_START;
else
begin
if(key_sub_debounce==1)
begin
if(key_cnt<`K_START)
key_cnt<=`K_END;
else
key_cnt<=key_cnt-1;
end
else if(key_add_debounce==1)
begin
if(key_cnt>`K_END)
key_cnt<=`K_START;
else
key_cnt<=key_cnt+1;
end
else if(key_add10_debounce==1)
begin
if(key_cnt>`K_END)
key_cnt<=`K_START;
else
key_cnt<=key_cnt+100;
end
else if(key_sub10_debounce==1)
begin
if(key_cnt<`K_START)
key_cnt<=`K_END;
else
key_cnt<=key_cnt-100;
end
else
key_cnt<=key_cnt;
end
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