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用ic6 cdb2oa转换库后,仿真出现错误

楼主(2017-03-27):
就是利用ic6自带的那个工具吧库转换后,仿真就出现找不到文件,想问下那个model Libary Setup 是怎么设置,我现在里面是这样的,但是那些文件在磁盘都存在,  ,仿真报错 这样

仿真错误

仿真错误

网友:
就是没有找到你的model library嘛, 应该不是cdb2oa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我从ic5里面找到原来仿真用的库路径,改了后可以用了,就是每次打开仿真都要改,是不是哪地方需要设置下

网友:
   你保存 state了吗? 如果保存了,每次load进去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没,下次试试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