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grid 格点 同一个layout 不同层

楼主(2017-03-27):
大家好,刚接触到一个工艺,不同层的格点精度居然不一样例如nwell   0.02
      CT     0.005
      Poly   0.001

      drc的offgrid 报错也是按不同层报的,这个怎么画layout?大家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一般来讲一个library里边所有layer的grid都是一样的。。。

网友:
能透露一下是哪家的工艺吗

楼主:
就一个烂工艺,已经和fab协商,同意统一成最小格点

网友:
沒遇過 , 只能注意再注意

网友:
奇葩工艺啊
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居然还有这样的工艺,在drc rule里应该可以看到它设置的格点最小值吧,统一用最大的那个捕捉点如何?

楼主:
按个人理解,前面给的drc文件是按 mask grade 来写的,不是我们所谓的 layout grid

网友(2017-11-23):
目测满足最小精度的grid 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