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di中怎样找到一个宏定义的定义位置

楼主(2017-03-27):
请教一下大家,verdi中可以显示一个宏(`define)是否定义以及宏的值,但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可以查找到该宏在哪个文件中定义的?

网友:
verdi是不带define追溯功能的。 unix下使用 grep XXX */* 就可以查找层次目录下所有包含XXX字符的文件了

网友A(2020-06-10):
可以的。
verdi -》tools -》vc apps toolbox
在VC apps toolbox 中选择Utility-》macro utility :
用macro utility中的三个工具分别打印报告(各自针对不同的宏)。生成的log文件中会显示宏定义的使用情况。

网友(点评):
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(点评):
感谢,很管用,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(2023-11-16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。
verdi -》tools -》vc apps toolbox
在VC apps toolbox 中选择Utility-》macro utility :

亲测可以,多谢分享,正好在整理macro的问题,帮了大忙了

网友(2024-08-14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。
verdi -》tools -》vc apps toolbox
在VC apps toolbox 中选择Utility-》macro utility :

太强啦! 好人一生平安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。
verdi -》tools -》vc apps toolbox
在VC apps toolbox 中选择Utility-》macro utility :

正解!感谢解答,很有用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