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低阈值管进行数字综合

楼主(2017-03-27):
小弟最近在做低压设计,有一个数字模块的版图要用综合生成,但是综合时厂家提供的库是标准阈值管数字库,请问有低阈值管的数字库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没机会用。我们家的量太小,TSMC不接单。
   以下是ARM提供的TSMC65nm数字库。

楼主:
   这么说吧,我现在已经用标准阈值管把这个设计综合出来了,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导出的layout中的标准阈值管一次性替换成低阈值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然而timing不一样

网友:
请找厂家要低阈值的数字库,然后重新综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你确定有低阈值管的数字库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我接触过的工艺,从.13开始往下,厂家提供的数字库根据阈值电压的不同,至少会分为 LVT(低阈值),RVT或是SVT(标准阈值),HVT(高阈值)三类。       现在的设计,多阈值混用的情况很常见。一般的厂家都会有这样的数字库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TSMC65n你用过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ARM有提供TSMC 65nm LVT的数字库。刚才的回复居然要审核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个可以下载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有账号就可以下载。

楼主(2017-05-22):
回复 网友B:
你好,可以给我发一份低阈值版本的数字库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大侠,咱平明百姓也可以注册吗?老是出现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