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仿真命令出错

楼主(2017-03-27):
我想在linux服务器上用hspice仿真电路。
在命令行输入hspice64 -i test.sp -o test.lis
结果提示hspice64:command not found
问题是,用别的用户帐号登录服务器就可以用这个命令。用我的账户登录服务器就提示上面这个错误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该如何解决?
命令输入绝对没有问题。
跪求大神们帮忙解决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我以前没有在这个服务器上仿过,但是别的同学用他们自己的帐号仿过,没有出问题。是我的帐号设置有问题吗?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么

网友:
何不命令行輸入 hspice -i test.sp -o test.lis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也试了,还是有同样的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7# pete我根本不懂bash shell是什么,我的home里面有.cshrc和.cshrc~的隐藏文件,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和你说的.cshrc。大神,请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刚才看了一下,我的home里也有.bash_history,.bash_logout,.bash_profile,.bashrc,.bshrc~的隐藏文件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果然是.cshrc文件的问题。和同学的对比了一下,发现少了一些内容,现在加上了,可以用了。
感谢大家帮忙和关注,尤其感谢大神perterlin2010出手相助。

网友:
想请问一下两位 .cshrc文件里那一句是设定hspice启动的,我以前找过,但是没找到。谢谢

网友(2019-11-22):
可以将如何解决的发出来大家学习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