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SS与tran仿真结果不一致

楼主(2017-03-27):
下图VCO接二分频电路CML_DIV_Buffer_Pro_rf和缓冲器Buffer_Pro,二分频之后再接缓冲器,

仿真瞬态ABCD信号为3GHz,但PSS扫描出来的频率都为1.5GHZ

二分频后的信号VP VN瞬态信号为1.5GHZ,pss扫描频率为1.5GHz

很明显AB、CD信号PSS仿真出错了,是什么原因呢?

上图VCO接二分频电路CML_DIV_Buffer_Pro_rf和缓冲器Buffer_Pro,二分频之后再接缓冲器, 仿真瞬态AB、CD信号 ...

上图VCO接二分频电路CML_DIV_Buffer_Pro_rf和缓冲器Buffer_Pro,二分频之后再接缓冲器, 仿真瞬态AB、CD信号 ...

tran波形

tran波形
下图是pss的周期信号(用results browser看的)
下图单独测上面一路,测试没问题
下图单独测下面一路,测试也没问题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上图可以查看pss_td,明显pss扫描的结果是把两个周期当作一个周期了,

网友(2017-05-06):
帮顶,我最近也遇到你类似的问题,pss与tran仿真结果不一致,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新发现没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目前还没有解决,在相噪仿真时,只能把PNoise的relative里改成2,来得到正确的相噪图

网友:
把PSS基频改成3GHZ试试

网友:
从你的pss_td图来看,它显示了两个周期,每个的周期是1/3G,没看出有什么问题。它之所以显示两个周期那是因为你的beat frequency是1.5G,但那个点的频率是3G,pss_td显示的时间间隔都是1/beat frequency的。
你不能说人家显示两个周期就说那个频率是1.5GHz的。你去plot spectrum就更明显了,那个点的最大的分量还是3G,A点会有一点DC分量。
仿真含有divider电路时,pnoise relative是要根据频率和beat frequency的关系来设的,不一定使用1,这个没问题。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