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如何在调用模块的时候有飞线?

楼主(2017-03-28):
如题:例如画好了一个模块A和B,在画模块C的时候需要调用到模块A和B,使用XL导入的时候,A与B之间有接线关系,如何才能产生A与B之间的飞线?也就是说如何才能让A与B之间有接线关系的出pin有相互连接的飞线?

网友:
执行Create-->Pin...
如果已经打好pin label,可以执行Create-->Pins From Labels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已打好了出pin,但是未找到你说的create from label,
按照第一个方法,只能在打pin的地方手动画一个方块的metal?
如果出pin很多的时候这样做是不是比较麻烦呢

是这个pin才选项吗

是这个pin才选项吗

网友:
XL下Tools->Create Pins from Labels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待后面试试呢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