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执行mark_clock_tree

楼主(2017-03-28):
请问,在做完cts后,执行mark_clock_tree命令到底是有什么用?是为了什么?看了好久也看不懂

网友:
就是fix 住clock tree,还有就是给clock net加上clock属性,方便后面设置ndr ru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fix 住clock tree,还有就是给clock net加上clock属性,方便后面设置ndr rule

  第一,fix 住clock tree是指让所有的clock  cell都具有fixed的属性?
  第二,给clock net加上clock属性,方便后面设置ndr rule,指的是配合定义NDR的命令:set_clock_tree_option -clock_tree [all_clocks]来使用?只有用了mark_clock_tree,命令set_clock_tree_option -clock_tree [all_clocks]才起作用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顶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