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di无法查看fsdb波形怎么回事呀,在线等,急急急

楼主(2017-03-28):
如图所示,我在linux下用VCS编译,仿真都已经通过了,也已经生成了fsdb文件,但是,我在使用verdi加载代码和波形的时候,只有verilog代码可以加载进去,而systemverilog就无法加载进去,只显示了一个$root,这是怎么回事呀???
加载systemverilog时verdi下面列出来好多错误。全是“.../my_driver.sv(7):Error macro `uvm_component_utils not defined”
“.../my_driver.sv(7):Error macro `uvm_component_utils not defined”
“.../my_driver.sv(7):Error macro `uvm_component_utils not defined”
“.../my_driver.sv(7):Error macro `uvm_component_utils not defined”

网友:
要 include UVM class library path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请问一下,这个是在verdi下面include吧?我用VCS编译和跑./simv都没有啥问题,也没报错,具体怎么加include呢,能不能给出具体方法呀,非常感谢!!

网友:
可以上网搜索verdi如何加载UVM库,应该有很详细的解答。不知道现在支持的如何了,以前的版本是不能加载class级别的代码的。新版本的可以上网找找看,或者询问技术支持,如果你是正版的话。哈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在网上收了好久都没找到具体的方法,请问你知道不?我用的是破解版的,不是正版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太清楚。这个是新特性,没怎么用过。

网友(2017-08-17):
谢谢大神 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(2018-03-13):
不太清楚,没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try to add option: -sv -uvm

网友(2018-04-12):
回复 网友D:

   我这样试了还是不行:   verdi -sv -uvm -f filelist.f -ssf alu_test.fsdb

网友:
在你的的filelist.f里加入uvmhome,其余只include
tb_top
interface,
dut

网友:
这些东西加进去干什么。你只需要看你的dut信号啊?难道你想借助verdi调试环境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