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di中无法加载systemverilog和fsdb文件

楼主(2017-03-28):
如图所示,我在linux下用VCS编译,仿真都已经通过了,也已经生成了fsdb文件,但是,我在使用verdi加载代码和波形的时候,只有verilog代码可以加载进去,而systemverilog就无法加载进去,只显示了一个$root,这是怎么回事呀???
加载systemverilog时verdi下面列出来好多错误。全是“.../my_driver.sv(7):Error macro `uvm_component_utils not defined”
“.../my_driver.sv(11):Error macro `uvm_info not defined”
“.../my_driver.sv(17):Error macro Syntax error parent”
.........
全是这一类的错误

网友:
编译时 链接uvm库

网友:
EEtop里有个makefile你找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你是说使用VCS命令编译的时候链接UVM的库?我的makefile文件是这样写的,请看看

makefile

makefile

这样子写有没有问题啊?我觉得主要是verdi没有识别到UVM的库,我在verdi中打开fsdb波形没问题,但是只能添加dut模块和interface模块,这两个模块我是在tb里面调用的,其他的模块全是·include进来的。verdi中如下图所示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