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仿真门的泄漏功耗

楼主(2017-03-28):
求大神指教,这样仿真门的泄漏功耗是否正确,这一段是表示A,B的输入都为0时NOR2的泄漏功耗。

.param    SUPPLY=0.8
.param    H=1
.option   scale=45nm
.include  'C:\synopsys\Hspice_D-2010.03-SP1\Hspice\PTM\45nm_bulk.pm'
.temp     70
.option   post

MP1 X1    A      vdd    vdd   PMOS  L='H*1'  W='H*4'
MP2 OUT   B      X1     X1   PMOS  L='H*1'  W='H*4'
MN1 OUT   A      gnd   gnd   NMOS  L='H*1'  W='H*2'
MN2 OUT   B      gnd   gnd   NMOS  L='H*1'  W='H*2'

Vdd   vdd     gnd     0.8
Vin1  A       gnd     0
Vin2  B       gnd     0

  14. .tran 20ps 256000ps

  15. .print    P(vdd)

  16. .end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知道,求指导,而且在不同的输入情况下,有时候我仿的泄漏功耗是恒定的值,有的时候泄漏功耗的值是变化的。

网友:
我仿漏电流一般用dc分析,因为pmos和nmos的漏电不一样,因此不同输入逻辑组合产生的漏电流可能会不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用dc分析仿真漏电流的语句,那么泄漏功耗是不是就等于漏电流乘以电源电压,还有,我之前的意思没表达清楚,我的意思是在一个特定的输入组合下,我仿真的泄漏功耗不是一个恒定的值。,希望大神能指导一下。

网友:
dc分析就是对不同的输入逻辑组合扫描,然后看电源漏电流,比如

.dc vdd min max step sweep data=input_list
.data input_list
+ ina inb
+ 0  0
+ 0  1
+ 1 0
+ 1 1
.enddata

至于在一种输入下漏电功耗不恒定,这个不确定。如果用.dc分析,通常漏电是恒定的稳态值,如果用tran分析,仿真时间不够长的话可能漏电流还没有稳定,当时间足够长,其稳定后的值一般和dc分析结果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大神,问题已解决。

网友:
仿真太嫩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