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ndence的spectre仿真遇到问题

楼主(2017-03-28):
用spectre仿真一个电路,结果出现错误,错误提示是:"input.scs"2:XSPICE Reader failure;see SPICE Reader log file:"input.spplog"我找到了input.spplog文件,看到里面的错误提示是这样的://--FATAL ERROR--//SPICE Reader:"/export/home1/hr/hr3/SPDK65ETOX_1850_CDS_2P3M_PreV0.1_20130121/SMIC65ETOX_1850_2P3M/../models/spectre/65nor_1p8v_v0p1_spe.mdl",Line2:Syntax error caused by"          ".
后面还有很多,除了Line不一样,别的都一样。
不知道这是什么错误。
问了下周围的同学,说可能是软件版本太低。电路的model是65nm的,spectre版本是5.10.41.121508。
那我只能升级软件版本吗?因为我是在linux服务器上做的仿真,也不知道该怎么升级软件。
请大神们指教。

楼主:
还是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难道真的是软件版本的问题?

楼主:
可以用了,在setup-environment-usercmdlineoption里添加+csfe就可以了。好神奇。。。

网友(2019-11-10):
谢谢。刚好遇到这个问题,看见你的解决了。还第一次遇到

网友(2020-04-13):
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怎么会产生这个问题

网友(2021-11-27):
没想到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楼主这个方法可以解决

网友:
还可以在61的环境下将其转成OA库,就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