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I开窗是什么?和钝化层开窗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7-03-28):
封装里总提 PI开窗 它是什么?和钝化层开窗有什么区别?最好有图的,直观看一下。

网友:
PI是聚酰亚胺,封装中如果做bump,会做一层re-passivation,是一种聚合物层,缓冲封装引入的应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剖面图看看吗?

网友:
PI 还可以防宇宙射线

网友(2017-12-05):
PI是属于钝化层的一种,所以PI开窗就是指的钝化层开窗

网友(2018-06-07):
PA: passivation 俗称: 开天窗  iclayout生产制造的最后的工序 其作用是把顶层metal裸露出来,最后封装bonding时候可以与引脚连接。

网友B:
PI 是polymide,作用是缓冲bump应力,由于assembly时die与基板之间通过bump连接,当整体受热受冷时,die和基板由于cte不同膨胀程度不同,会相互摩擦产生横向剪切力使die和基板分离,passivation是阻焊开窗,结构就是al pad-passivation opening-PI(根据需求可做可不做)-UBM-bump

网友C(2020-08-17):
引用 网友B:
PI 是polymide,作用是缓冲bump应力,由于assembly时die与基板之间通过bump连接,当整体受热受冷时,die和 ...

请问UBM具体是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UBM具体是指?

under bump metal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UBM具体是指?

两年后再来看答案

网友(2022-05-06):
钝化层也就是PA层开窗楼主应该知道。那PI 楼上也提到了聚酰亚胺,是一种可以放射线的材料比钝化层保护性更好比如防射线,防划伤。一般EFLASH的产品会多加这一道为了防止射线照射导致误擦除数据。(如果我没记错的话)
封装要做PI,及PI开口一般是因为要长UBM:Under bump metallization ,长铜柱用的。做bump用。
PI开口有两种,1)在你钝化层开口位置直接做PI开口。 2)就是需要RDL。 重新走线。然后在需要的位置做PI开口。

网友(2022-07-14):
感谢楼主,和各位大佬儿的回复,受教了。

网友(2022-09-27):
每日一练,重做此题: AP - passivation open - PI - ubm - bump

网友(2023-04-25):
学习了,前面楼很详细

网友(2024-02-20):
这个是不一样的,建议搞清楚

网友:
感谢楼主开贴和大佬回复,受教了~

网友D(2024-04-09):
引用 网友B:
PI 是polymide,作用是缓冲bump应力,由于assembly时die与基板之间通过bump连接,当整体受热受冷时,die和 ...

cte是什么?是材料的某种参数吗?

网友:
UBM 是 under bumping metal.

网友(2024-05-10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UBM具体是指?

Under bump metal.

网友(2024-08-02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UBM具体是指?

金属凸点

网友(2025-02-23):
引用 网友D:
cte是什么?是材料的某种参数吗?

热膨胀系数

网友(2025-07-17):
如下附件 图示

如下附件 图示

如下附件 图示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解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