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ESD方面一个挺难理解的问题,但是对于深层系理解很有益处,大家讨论一下吧

楼主(2017-03-28):
静电放电测试是基于标准61000-4-2,标准中波形是电流随时间的变化关系,而又定义静电放电的等级(1K,2KV....),这个等级跟电流之间有什么关系呢?有些地方用电压波形表示静电放电,到底哪个对呢?

网友(2018-06-17):
支持一下,也很困惑

网友(2018-10-30):
期待大神解答

网友:
在不同的电压下,流过模型中限流电阻的电流会不同,例如,2kv是1kV的两倍

网友:
    静电放电测试是基于标准61000-4-2,标准中波形是电流随时间的变化关系,而又定义静电放电的等级(1K,2KV....),这个等级跟电流之间有什么关系呢?有些地方用电压波形表示静电放电,到底哪个对呢?

   其实标准中已经说了IEC61000-4-2中电流与电压的关系。
   IEC中的电流:是短路电流波形
   IEC中的电压:是对放点电容上的电压的规定

   并且标准中,规定了不同等级、不同电压下,电流波形的详细参数,并不矛盾

网友(2020-01-24):
Ohm's law can answer the question:
V=I*R, resist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finger tip is ~1.5Kohm. So, Class 1HBM defines an upper boundary of discharge voltage of 2KV, equivalent to a discharge current of 1.33A max.
Voltage transient response, if any, 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gate-oxide break down tolerance,
while the current counterpart for the drain breakdown, however the latter is always use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