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方面一个挺难理解的问题,但是对于深层系理解很有益处,大家讨论一下吧

楼主(2017-03-28):
静电放电测试是基于标准61000-4-2,标准中波形是电流随时间的变化关系,而又定义静电放电的等级(1K,2KV....),这个等级跟电流之间有什么关系呢?有些地方用电压波形表示静电放电,到底哪个对呢?

网友(2017-06-01):
电流的表述更接近实际情况,但是由于一开始是用电压描述ESD事件,后来就沿用下来了。其实从电荷和电流的角度来分析ESD更准确,也更符合实际情况。个人想法,欢迎指正。

网友:
Fundamentally it's always certain charge injected in a very short tim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