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AMBA 2.0 AHB总线中master交接的问题

楼主(2017-03-28):
M1传输4拍,然后交接给M2。

M1的倒数第二拍中,仲裁器就要将HGRANT给M2,然后M2在M1的最后一拍采样HGRANT。

问题来了:如果M1的传输是单拍的话,那么这一拍本身即是最后一拍,这样的话:

周期1:HGRANT给M1
周期2:HGRANT给M2,M1给地址和控制信号
周期3:HGRANT给M2,M2给地址和控制信号,M1给数据

请问周期1时,M1没有给控制信号(如HBURST),仲裁器不知道M1的传输是单拍还是多拍的,那么它怎么知道下一个周期HGRANT要给谁?

解决办法1:插入一个IDLE。这个IDLE周期中,只有M1给数据。然后下个周期M2开始给地址和控制信号。
可是这样会影响Master交接的效率

解决办法2:每个单拍传输都通过拉低HREADY来延长一个周期,这样仲裁器就有时间读取HBURST,然后改变HGRANT。
可是这样会影响所有单拍传输的效率

楼主:
求助啊!就没有人了解AHB总线吗?

网友:
Arbitor有权力在任何时候决定grant给谁,哪怕那个master还沉浸在某一次burst,不能自拔中. 一旦对应的grant被拉低了,那就必须立刻停止. 相应的作为master设备,发起了总线请求,一旦看到自己的grant被拉高了,那就可以用总线了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么请问单拍传输后紧接着其他主设备要开始传输时,arbiter该在什么时候改变GRANT?单拍传输前一周期还是传输时的周期?

网友:
周期1:HGRANT给M1
周期2:HGRANT给M2,M1给地址和控制信号
周期3:HGRANT给M2,M2给地址和控制信号,M1给数据
这个是对的,第二个周期直接换M2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多谢

网友(2018-10-22):
回复 网友A:

   版主大大,请教一个问题,我拿到的ARM cortex M3,sys-AHB总线为AHB-lite总线,没有HGRANT的input,如果要用到多主机系统中,怎么接ARBITOR的HGRANT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请教一个问题,我拿到的ARM cortex M3,sys-AHB总线为AHB-lite总线,没有HGRANT的input,如果要用到多主机系统中,怎么接ARBITOR的HGRANT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