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ie size和package size的一些疑惑

楼主(2017-03-28):
小弟最近在学习后端和封装相关的知识,有些疑问望各位大神能够解惑:

1.关于die size,听说die size有io limited和core limited之分。

   a) die上io的分布,不管是stagger还是inline的,基本上都可以认为是均匀的分布在芯片四条边上的对吗?

   b) 如果a)正确,又假设io pad之间最小间距(一般称pitch?)为Pmin, 芯片core的面积为core_area,芯片有N个io, 那么以下估算是否合理?
       (N*Pimn/4)* (N*Pimn/4)> core_area即为io limited, 反之则为core limited.

2. 我看到三星28nm工艺代工的apple a7的die size大概在100mm2,也就是10mm*10mm。而我看到过一颗比apple a7应该量级轻得多的芯片(core应该小得多,虽然不是ap),都有500个左右的io,使用tfbga封装,ball pitch 0.65mm, 最后package大小为17mm*17mm,比die size大得多。
所以我猜测

   a) 是不是现今比较先进的工艺生产的芯片die size都比package要小得多?

   b) 如果a)成立,我看到fbga封装诞生时号称可以做到die size和packagesize趋近1:1, 那么在先进工艺的情况下, 因为package的ball pitch无法跟着工艺同比例缩小, 所以这个说法现在已经不成立了?

网友:
封装后的焊球是要上PCB的,尺寸不能太小,目前技术最小pitch在0.35mm,看最终产品的I/O数量,可以有很多种封装方式选择,比如WLCSP,芯片尺寸与封装尺寸完全一样,等于芯片尺寸内I/O(pitch>0.35mm)可以放得下,最近很火热的扇出型封装(fan-out,比如apple的A10 AP)是为了解决芯片尺寸内无法放置足够多的I/O,将最终封装尺寸变大,以放置更多的I/O。
封装和芯片的尺寸,主要取决于具体产品的I/O需求,然后选择合适的封装形式。

网友:
期待大神的解答。。。

网友(2017-12-21):
不是专业做封装的,从layout的角度理解一下这个问题:
1.  IO limit较少发生在wire-bonding的芯片上,所以一般不能用pin number* pin pitch 定die size。  IO limit一般是发生在BUMP/TFBGA/WLCSP 之类的封装中,这种是直接在芯片背面长ball, 而ball的size/pitch比较大, 所以需要的die 面积就大,譬如9个pin的芯片, 如果放3×3个BALL, 0.35mmpitch, 意味着芯片面积>1000mm*1000mm, 这对于一般的模拟芯片来说是比较大的面积, 可能大于core需要的面积。
2. 上面这种情况就是die size/package size 1:1的封装。  但是你举例的apple a7的封装,显然500个IO 需要的面积比die size 大很多,这种情况还用IO limit的话, die cost是不能接受的。 所以应该是特别设计了lead frame,  在die 和lead frame的连接中可以用小一点的ball/pitch,  这样die 依然是io limit,但是这里的IO 用的size/pitch 比封装上的size/pitch要小的多。  在lead frame中采用重布线连接die 上的Io到lead fame上的相应的ball。  lead frame上的ball 因为要考虑PCB工艺,所以会用比较大的size/pitch, 譬如上面讲的0.35mm.

网友:
刚封装版看到这个图,很直观。  最下面一行就是典型die size:package size=1:1的WLCSP封装。  die 背面长ball, 应用中直接贴在PCB 上。 。  倒数第二行,可以看到从下往上的层级是pcb-->BALL-->LeadFrame-->BUMP---> die,  猜测apple a7的封装类似这样。  BUMP 是比BALL  size/pitch都要小, 而且比BALL设计更灵活的一层metal 柱体。

网友(2018-12-03):
pad limit就是PAD太多限制了芯片面积的进一步减小;
core limit就是core面积太大限制了芯片面积的进一步减小;

网友:
长知识了!

网友(2019-04-27):
core limited die size估算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芯片面积 = core面积+ power ring面积 +PAD ring面积

core面积 = RAM面积 + 其他macro面积 + 标准单元面积

RAM面积 = RAM 自身的面积 + RAM power ring面积 + keepout面积  + mbist面积
RAM自身的面积可以通过memory compiler或者查datasheet得到;
有些RAM 可以不要power ring。如果要的话,按照power mesh的宽度 x RAM的长宽 x 2 = 面积;
keepout + mbist 的面积一般是RAM自身面积的10%
(或者更简单的RAM面积 = RAM 自身的面积/0.8)

其他macro的面积,比如PLL,ADC,DAC等,直接把面积加起来,再留3~5%的keepout面积就好了

标准单元的面积=(预估的gate count x 每个gate的面积)/ utilization
utilization与使用的金属层数和设计的用途有关,简单地计算方法是
5层metal:50%
6层metal:60%
7层metal:70%
8层metal:80%
以上不包括power专用的金属层
如果设计是多媒体芯片,一般可以增加3~5% utilizaion,如果是网络芯片,则要减少3~5%
(摘自知识星球:IC后端小百科)

网友(2021-07-08):
这个有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