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SMC工艺,关于PW的ERC错误求助

楼主(2017-03-28):
再一个CELL里面,同时存在HVNMOS和普通NMOS,但是两种NMOS都是同样的衬底端,但是HVNMOS外面有一圈PW,做环的时候,再HVNMOS外面加了一圈带PW的环,普通NMOS的环是没有NMOS的,环上电位相同,连接在一起打上label,但是ERC报错,PW_not_gnd而且报错位置都是环的顶点,求帮助

网友:
建议确认一下你的runset里面定义power/ground的地方是否有把ground名字都写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