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的波长指什么

楼主(2017-03-28):
新手想问个很简单的问题,在做功放偏置设计中,这个波长是相对于输入信号的频率来说的么?

网友:
应该是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相对于工作频率,四分之一波长一端电容接地(工作频率短路),因为他的阻抗变化特性,另一端相当于工作频率开路。

相当于电感的作用

网友:
对,就是指的输入信号频率

网友:
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的波长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学习了,

网友:
就是一个电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