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DL转schematic遇到问题

楼主(2017-03-28):
采用IC616环境,目前用CDL转schematic碰到问题:
验证的时候是一个600多行的CDL文件,直接报CDL有内部错误,但是不能写明到底错误在哪里。
之后删减CDL文件发现
1. 器件数小于26个时,转换都正确。
2. 额外增加一行就开始报错。
3. 尝试了一下其他很简单的CDL文件都转换都正确

请问一下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吗?

楼主:
topcell下简单的subckt都能成功转换为对应得schematic,但转换topcell时就会遇到错误。错误代码如下:
ERROR(SPICEIN-103):SpiceIn failed to parse the cdl netlist file 'xx/xxx'due to an internal error

将topcell中代码删除到一定程度后,既能成功转换为schematic

网友(2018-04-19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下。topcell的cdl要删掉哪些内容,我也是简单的能转化成功,top的就转化不了

网友A(2023-11-06):
求助SpiceIn failed to parse the cdl nestlist file

网友(2024-09-09):
引用 网友A:
求助SpiceIn failed to parse the cdl nestlist file

同求助,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吗

网友(2025-02-25):
我遇到一个问题是,转一个TOP,比较大,然后只转了一半,就报错了,spicein.log里面也没有提示错误是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topcell下简单的subckt都能成功转换为对应得schematic,但转换topcell时就会遇到错误。错误代码如下:
ERRO ...

求助

网友(2025-10-21):
将近一万行的CDL 用的是IC618 没有报错,,,, 这个应该还是和CDL 文件有关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