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egister

楼主(2017-03-28):
input[1:0] in
output [n:0] out
reg [n:0]out_reg
input we,rd,clk

always@(posedge clk)
       if(we)
       output_reg<=in;
       if(rd)
      out<=out_reg;
end

输入一个2bit的input存到nbit的out_reg
但是我要把所有输入放在reg里面
例如第一个周期输入01>>>out_reg变成01
       第二个周期输入11>>>out_reg变成0111
以此类推
请问我该怎么改这个代码

网友:
out <= {out[n:2],in}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能写详细点吗 ...这段要放哪个位置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就放到你we分支下面,然后rd你要做每次读取out_reg[0:1]出去,out_reg <= {out_reg[2:n],00}这个操作逐渐把out_reg清空,是这样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不是这样的 我要每次传2bit的input给out_reg传n次假设第一次传01 out_reg先存了01
第二次传11这时候out_reg变成0111
传很多次之后rd变成1再把out_reg里的值全部一次丢出去

这是我的代码
但是他失败了 我第一次传01它的out_reg变成0101
第二次传11 out_reg变成1111

module regef(out, in, we,rd, clk);

  parameter m=4  ;

  input [1:0] in;
  input we,rd;
  input clk;
  output [m-1:0] out;
  reg [m-1:0] out;
  reg [m-1:0] out_reg;

  generate
  genvar i;
  for(i=0;i<2;i=i+1) begin: out_regen
  always @(posedge clk)

    begin

      if (we)
        out_reg[2*i+1 -: 2]<= in;
      if(rd)
        out<=out_reg;
    end
    end
    endgenerate
endmodule

网友:
input[1:0] in
output [n:0] out
reg [n:0]out_reg
input we,rd,clk

always@(posedge clk)
       if(we)
       output_reg<={(output_reg<<2),in};
       if(rd)
      out<=out_reg;
end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依然失败

波形

波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试试2楼的代码放到if(we)下,并且把we和rd两个条件的进程分开来写。有条件的话,最好加上复位条件。

    if(!reset)
         初始化out_reg
    elsif (we)
         out_reg <= {out_reg[n:2],in};

    if(!reset)
        初始化out
    elsif(rd)
        out <= out_reg;

always的写法省略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好意思,写错了,
    output_reg<={(output_reg<<2),in};改为 output_reg<=(output_reg<<2)+in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