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如何理解CT Sigma Delta ADC的抗混叠特性

楼主(2017-03-28):
感觉还是要在信号输入端加入抗混叠滤波器,只是其要求比pipeline AD这类的要求低一些?理解的还不够深入,还望各位大牛指教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在采样之前就过了很多级滤波器,pipeline是直接采样

网友:
如果是continious sd,你是在loop filter之后sample,所以那个loop filter算是一个免费的anti aliasing filter了,一般是足够了。  如果是loop filter之前采样,那还是需要dedicated anti aliasing filter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在真实环境下,这个抗混叠特性没啥鸟用。

网友(2018-12-06):
有一定作用,但是滤波效果不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