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C-VCO中的电感问题

楼主(2017-03-28):
如题:
1、请问smic库调用电感的宽度和间距不能调吗?
2、该参数下对应的最大Q值为10左右,这个值算正常吗?

电感参数设置

电感参数设置

电感Q变化曲线

电感Q变化曲线

网友:
1.工艺厂提供的电感大多数是固定的,他们做好了模型仿真测试,故宽度和距离不能调。
2.现在片内电感到10的Q值差不多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。

这样在指定频率下,为了取得较高的Q值,电感值L就降不下去了呀=_=。
如图,2.4G频率下,线圈1圈,内径需要达到120u时Q值才最高,这样电感值L就4nH了,感觉太大了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感值降下来呀?迷惑

网友:
只能根据工艺提供的模型设计吧!估计得自己折中一下了。
我门用的smic130的工艺没有使用工艺里面的电感,是自己用HFSS做的模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学习了,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