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对数字综合得到的版图中的MOS管进行一次性替换

楼主(2017-03-29):
RT,最近在做低压设计,数字版图用标准阈值管的数字库综合得到,现在要把版图中的标准阈值管替换成低阈值管,该怎么做呢?哪位好心人能帮帮小弟啊!

网友:
如果MOS的size shape没有变化,那么直接替换就好,然后update timing  update power ,重新做signoff,
如果MOS的size shape发生了变化,如果用encounter需要重新为standard cell 导出lef library,然后legalize你的place,然后update timing  update power ,重新做signoff;如果用icc,则需要重新生成reference milkyway library, 然后legalize你的设计,update timing  update power ,重新做signoff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怎么直接替换啊?版图里面全是一些标准单元。能否说详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