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在RTL级别代码中指定综合所需要的单元

楼主(2017-03-29):
题主有如下问题:      题主基于固定工艺定制了一个自己设计的一个触发器,并进行了建库流程,然后需要将Verilog编写的RTL级别代码综合,让一部分触发器替换为自己设计的触发器,一部分采用标准单元库中原有的触发器,直接在DC综合后的门级网表中替换虽然可行,但是由于触发器个数较多,所以不太方便,请问有没有DC综合的命令或者其他方法可以在RTL级别电路中对部分电路指定触发器。

      另外题主设计的触发器时和Razor 触发器一样的带错误监测端口的D触发器吗,不知道有大神知道这种触发器如何加入到标准的TOP-down流程中?

网友:
需要用定制FF的模块,单独综合。TOP时 设dont touch就好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,这个是在dc综合脚本命令里面使用的吧?我想部分采用标准触发器,部分采用定制的FF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大神,还想问一句,单独综合时,我需要将需要定制的FF写成Verilog模块的形式吧?不能直接写成reg让综合吧?还是也可以?

网友:
定制的那个模块单独综合时,把targe lib指向你定制的标准库文件就好了。在top综合时,定制标准库加入到link lib里,加设dont touch就可以了。先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