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 eco 的问题

楼主(2017-03-29):
Hi 各位:    在做eco时, 但是大部分组合逻辑的信号线会被改掉,因此很难在网表中找到的这类信号,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在网表中 快速找到 rtl 对应的信号吗?

网友:
module的端口信号一般会保留,还有网表寄存器名一般与RTL中的类似。那么就可以从端口信号和寄存器位起点入手,去追溯要ECO的信号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推荐你使用Gates On the Fly(GOF),专门的芯片后端网表ECO软件。GOF有自动功能ECO,不需要自己手动改复杂的组合逻辑。这上GOF的官方网站:www.nandigits.cn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做什么样的eco了。如果你要看纯逻辑的信号估计比较麻烦, 如果是寄存器端口之类的信号可以通过查找命令找到对应的ce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