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UARTUS中时序分析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7-03-29):
在设置时序约束的时候,有get_clock  get_keeper get cell  get register  get pin  等等,具体怎么用?例如:always @ (posedge clk) a<=b;
b是端口,我想设置b到a的最大延时,应该怎么选,我第一个想到的时从端口b到寄存器a,可是这样设置后
实际的延时跟约束差的太太太远!@!!!
以上只是举个例子,再比如:
我写外部RAM,单次写入最快为10ns
RAM地址产生:always @ (posedge clk80m)       RAM_A<=ADDR;
RAM数据产生:always @ (posedge clk80m)       RAM_D<=DATA;
RAM写使能   :always @ (posedge clk80m)       RAM_WEN<=~RAM_WEN;
这样的话写使能跟地址、数据传输延时的不同步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写入,
例如数据跟地址从寄存器到端口的延时是5ns,写使能到端口的延时是7ns这样的话就会问题
所以,我想最好设置一下,最起码保证写使能的延时小于数据、地址线中的最小延时,

网友:
这几个是用来或许指定寄存器或者接口或者net的,不是设置最大延时;设置最大延时是set_max_delay,对应的最小延时是set_min_delay。前者主要针对setup,后者主要针对hold。
a可以用get_registers找到。b的话,如果是整个TOP的port,可以用get_ports找到;如果不是,就试试get_nets。
具体操作的指令是:set_max_delay -from [get_xxx{}] -to [get_xxx{}] n,n表示最大延时值,不过我设置过的都尺两个异步时钟之间的最大值,你还要具体分析一下你考虑的路径才行。

网友:
同步的话,不用设max delay啊

网友:
1. 你这个情况请用set_input_delay,注意把时钟路径延时也算上
2. “get_keepers get_pins get_cells get_registers”---->首选get_registers
3. set_max_delay是一个高级命令,很多人都会用错,它不是最大延时的意思,如果你不会用就别用。这个命令Altera解释的最好,比S家C家都清楚(执行set_max_delay -long_help可以看到)。它的基本用法是:改变原有的setup关系。(它的扩展用法Altera不支持,在S家C家的工具里会打断其他路径的Setup关系。在S和C家里,其语义是基本用法还是扩展用法是隐式声明的。C家15版以上可以强制显示声明为扩展用法:-combinational_from_to,这样不打断其他Setup关系,但会出各种bug)

楼主:
以上只是举个例子,再比如:
我写外部RAM,单次写入最快为10ns
RAM地址产生:always @ (posedge clk80m)       RAM_A<=ADDR;
RAM数据产生:always @ (posedge clk80m)       RAM_D<=DATA;
RAM写使能   :always @ (posedge clk80m)       RAM_WEN<=~RAM_WEN;
这样的话写使能跟地址、数据传输延时的不同步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写入,
例如数据跟地址从寄存器到端口的延时是5ns,写使能到端口的延时是7ns这样的话就会问题
所以,我想最好设置一下,最起码保证写使能的延时小于数据、地址线中的最小延时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以上只是举个例子,再比如:
我写外部RAM,单次写入最快为10ns
RAM地址产生:always @ (posedge clk80m)       RAM_A<=ADDR;
RAM数据产生:always @ (posedge clk80m)       RAM_D<=DATA;
RAM写使能   :always @ (posedge clk80m)       RAM_WEN<=~RAM_WEN;
这样的话写使能跟地址、数据传输延时的不同步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写入,
例如数据跟地址从寄存器到端口的延时是5ns,写使能到端口的延时是7ns这样的话就会问题
所以,我想最好设置一下,最起码保证写使能的延时小于数据、地址线中的最小延时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Timme建议的没错,应该是设置input_delay,你要先确认ADDR、DATA、WE是否都是芯片的接口?还是内部module的port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是输出端口!!设input_delay有用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好意思,没仔细看。我只是认同他的看法,换output_delay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能不能跟我讲讲max_delay 和 min_delay具体指什么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