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偏置锁相环偏置电路疑问

楼主(2017-03-29):
这是Maneatis 自偏置产生电路,从图上看出Diff Amp和Half-buffer replica不就组合成一个两级运放了吗?这样反馈需要考虑稳定性吧,
可是他并没有什么补偿措施啊,求分析解释,谢谢

网友:
paper中没有给出的那么详细,实际设计中考虑的多一些

网友:
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,两个极点,输出那里是个低阻抗,而且没有CL,cap也小,所以应该两个离得很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,确实,看着简单做起来麻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有道理,谢谢

网友(2025-07-21):
获益匪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