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lock tree 的VT问题

楼主(2017-03-29):
做tsmc28和16工艺的时候,foundry要求我们在clock tree上用的cell VT类型要一样,或者都是LVT,或者都是ULVT,如果出现混用,就要加严ocv。为什么VT混用就要加严?这个原因是什么?

网友:
由同一种implant的工艺偏差变成implant之间的工艺偏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