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个JOBview的问题

楼主(2017-03-29):
100资产
JOBview登录系统之后,
总图除了放chip的那些格子,底部空了一大片,空白部分干什么的?
然后需要检查的图层是从背部看的么?
还有一些其他看不懂的图层干什么用的。。

网友:
那些看不懂的图层,就是一些根据logic operate规则产生出来的层。注意看Mask layer的介绍。并不是所有的掩模层都需要自己画的。比如说,我在设计中只画了NW层,然后厂家根据规则会把PW层产生出来。这样在JOBview时,我就可以看到PW的图层了。
JOBview检查时,默认的视图会和我们设计时看到的做了一个镜像,即左右翻转。软件上有设置,关于Y轴翻转一下,就和平时看到的图形是一样的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B(2017-05-10):
请问jobview用的是什么软件?

网友(2023-05-11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jobview用的是什么软件?

做JDV时芯片代工厂会给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