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温故而知新之二阶系统(上)

楼主(2017-03-29):
模拟集成电路中,以OPA或OTA为核心的基本单元构成了功能多样且更复杂的子系统,完成对不同信号处理的需求。

在信号与系统的学习中,对于LTI系统,复杂高阶系统都可以分解为较低阶数的子系统。其中一阶(First-Order)系统和二阶(Second-Order)系统的时域频域特性是基础内容。

我们知道一阶系统相对简单,等效使用的也最为广泛。其时域响应是呈指数形式的,响应速度取决于时间常数(RC),频域仅包含一个极点。二阶系统相对复杂一些。复杂在其时域响应会根据系统参数的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。常见的OTA,都需要等效为二阶系统。那么为了保证系统有足够的的稳定性(鲁棒性),就引入了补偿的概念。

图1

这里举了两个二阶低通系统的例子,图1左为降压型(Buck)开关电源的负载端电路结构,其传递函数就是二阶的;图1右为芯片简化的焊接线模型,其传函也是二阶的。

低通二阶系统的传输函数,可以方便地表示为如图2所示的形式。

图2

极点的位置随阻尼因子变化如图3所示。当阻尼因子大于等于1时,有两个实根。

图3

对图2所示的传输函数归一化后,幅度频率和相位频率关系如图3所示。。当阻尼因子ζ<0.707(1/√2)时,其频域响应存在过冲。过冲的尖峰相对位置尖峰值Mp也和阻尼因子有关。

图4

幅度频率特性和阻尼因子的关系示意图如图5所示。

图5

当阻尼因子ζ<0.707,频域响应尖峰值Mp及其相对位置ω/ωn阻尼因子ζ的关系如图6所示。

图6

阻尼因子ζ对相移频率特性影响如图7所示。

图7

结合图5和图7,可以看到欠阻尼下,其作为低通的频率选择更接近理想低通滤波器特性。缺点是在频域幅度响应会出现尖峰,该尖峰也会表现在时域特性中。

图8是我们对一个系统的常规理解,包含了时域、频域及其转换关系。从不同的维度可以更全面、更深入的了解一个系统。对于二阶系统,我们也可以试着从这些方面同样进行分析。

图8

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,后续我们接着分析三种阻尼情况下其时域的响应特性。

也欢迎扫码关注小牛牛的公众号,可查看更多往期内容,也会第一时间看到最新更新~

网友:
关注你,好文章!

网友:
很不错,最近刚好遇到这类问题

网友:
图文并茂,可以

网友(2017-05-31):
大神我们做朋友吧

网友:
写的真好啊

网友:
第一图的公式怎么推的不一样

网友(2020-06-04):
分析的很好 通俗易懂

网友(2020-08-12):
对于我一个学电路的,没有系统学习过“自动控制”,所以一直对闭环系统的阻尼比、超调量、自然震荡频率的直观理解比较缺乏,但是楼主写的很好,覆盖比较全面,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让我知道我想知道的。

网友(2021-06-21):
”极点的位置随阻尼因子变化“这张图有来源吗?是哪本书讲到的呀

网友(2021-08-09):
最后两个峰值公式是怎么推导得到的呢

网友(2022-09-19):
“可以看到欠阻尼下,其作为低通的频率选择更接近理想低通滤波器特性。”请问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?欠阻尼高频的幅值大于临界阻尼和过阻尼的幅值,所以为啥会接近理想低通滤波器?

网友(2023-02-17):
写的真好

网友A(2023-05-25):
举个例子,当LDO的补偿跨过两级增益级时,因视为二阶甚至高阶系统,此时阻尼因子和品质因素的控制方法就很有用。

网友B(2024-05-04):
引用 网友A:
举个例子,当LDO的补偿跨过两级增益级时,因视为二阶甚至高阶系统,此时阻尼因子和品质因素的控制方法就很 ...

为什么要跨过两级增益级来补偿?请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要跨过两级增益级来补偿?请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?

你可以先想一下跨过一级增益(miller)这样的做的好处, 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好处放大?

Low_drop_out_voltage_regulator_with_enhanced miller compensation(1).pdf

网友(2024-08-01):
讲的很清晰!!赞一个

网友(2024-11-02):
好文章,赞一个

网友(2025-04-23):
基础也重要,支持楼主。

网友(2025-09-19):
相见恨晚,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