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 180nm LVS电容不识别问题

楼主(2017-03-29):
有没有做过的朋友指导下,mimcap_2p0_sin电容的top和bottom金属的选择方法,我觉得我是金属层没选对,导致LVS根本认不出这种电容,我采用单独一个电容做实验,LVS结果如下图。电容被打散后,总共由M5、CTM4、M4、VIA45组成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至少少标识版图层,LVS规则里应该有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1、看看MIM的layout画的是否正确;
2、你画单个的MIM电容时,注意各个lable是否都打齐了,包括版图和电路原理图。

网友:
Cell是自己画的还是Pcell哇?是不是画错了?有没有少层次或者多余层次?
这个电容实际上是CTM和Mtop-1之间的电容,CTM通过Vtop-1连到Mtop,然后接出去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做LVS时要在input->netlist里额外添加TSMC提供的sourc.added文件,这样电容用M5和M4连接后,LVS就可以通过了

网友(2017-12-20):
还有一种可能是工艺不支持…库里面有这个器件、但是LVS文件里面给注释掉了…

网友(2018-06-25):
回复 楼主:

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,我用的是GF13的工艺,我找了一下没有这个文件,这个应该怎么办呢,我查看了提取的网表,里面有电容的模型,但是没有参数设置,那我手动添加参数可以吗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少了层次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要是没有那个文件改怎么办呢?电容模型是调用的工艺库里面的模型

网友:
应该是有一个layer用来识别电容吧,不然只能认成两个net

网友:
可以自己寫,
LVS command file如果有對應的DEVICE,
SPICE 開頭用C,
如果沒有就要對DEVICE 先做定義,
然後用X呼叫。

网友(2021-03-15):
在版图上面调了电容的长宽,导致lvs不过,就是只能识别出一排的,其他的识别不出来,但是如果不调就长宽就可以过,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

网友(2024-05-10):
请问这个 mimcap_2p0是哪个库里面的呢